step 7 安装问题

楼主(2006-06-14):
请教:安装STEP 7的时候,出现no ssf file found而中断安装是怎么回事?谢谢。
zfgbl@163.com

网友A:
你的软件是下载的吧

网友B:
在setup.exe同一个目录下,双击运行一下isscript.msi先
就OK了

网友C:
你的问题是老问题了,将安装文件夹拷至根目录下安装,即可解决。

网友D: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E:
是哪一个版本?

网友F:
把你安装的文件直接拷贝到根目录下,就可以顺利安装了,我遇到过,你试试吧!

网友G:
下面引用由shengsl在 2006-6-15 15:19:00 发表的内容:
  你的问题是老问题了,将安装文件夹拷至根目录下安装,即可解决。
--------------------------------------------------------------------------------------------

网友G:
你的问题是老问题了,将安装文件夹拷至根目录下安装,即可解决.

网友H:
我想问一下,如何才能把英文的转换为中文呢?

网友I:
上年12月份,中文版V5.3发布。使用V5.3支持中文。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我还是没能安装好。我的操作系统是XP,装的是V5.3,而V5.1可以安装。

网友E:
你将控制面板的区域语言选项的语言和高级中的语言改为“英语”试试

网友J:
大家好我按你们的方法安装可是还是不行呀.

楼主:
现在出现的是Err1324.The path STEP7-Syst  es?haute disponibilit contains an invalid character.

网友K:
出现1324错误请参照老工控的方法解决

网友L:
万水千山,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你教我怎么安装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