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教MM440变频器

楼主(2006-06-14):
请教各位变频高手一个问题 我用的一台MM440变频器控制一7.5kW的水泵电机 可是有时在运行是 变频器自动会停止而且还不报任何错误,电机也不发热过载,同时变频器面板也失灵 不能进入参数组 要断电 再上电后才能进入参数 在控制柜里还有两台MM440 37kW的变频器 带动的是压榨机 在发生堵转时也不会报任何错误.是否是没有装电抗器有关 谢谢!

网友A:
你那7.5KW里面板子脏不脏,另外检查接插件是否插紧,430的你看一下它的过载电流设定的是多少?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