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是阻怎样测试

楼主(2006-06-14):
我想知到接地电阻的测试步骤。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是测量接地极电阻吗?用接地电阻摇表啊.

网友C:
如果你是测量地线的接地电阻,可用专用地线测量仪表。

楼主:
啊 接地电阻摇表不能测接地线啊,还要请教一个问题,我想知到测量的走骤。和注意事项。

网友D:
有专用测量的工具 放狗搜一下

网友E:
有专用接地电阻测试仪,需要打接地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