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计算滚珠丝杠平台的负载惯量

楼主(2006-06-14):
各位高人;滚珠丝杠30毫米粗,长1米,带动直线导轨上的平台约400公斤,如何计算这类负载的惯量?

网友:
J=mr2=m×(s/2π)2
m=400kg
s为电机每转在直线方向移动的距离
J为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
JL=J×k2
2为平方
k为减速比
JL为负载惯量

楼主:
TO:群
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惯量,应加上丝杠的惯量吧?
多谢指点!

网友A:
对于直线工作机构也可
J=m×v2/Ω2
2为平方,v为直线速度,Ω为电机角速度

网友B:
下面引用由群在 2006-6-16 8:21:00 发表的内容:
  对于直线工作机构也可
J=m×v2/Ω2
2为平方,v为直线速度,Ω为电机角速度
--------------------------------------------------------------------------------------------

网友C(2006-09-08):
各位,我是新手,关于滚珠丝杠平台的负载惯量计算可否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要设计一个xy平台,滚珠丝杠y方向直径是16mm,长度是350mm;x方向直径也是16mm,长度是500mm。要选用伺服闭环控制,可在选择伺服电机时需计算负载惯量,不会计算,请各位指教!!!关于伺服电机的选型计算,请多给予指教!!!

网友D(2012-05-23):
丝杠轴容许轴向负荷
  因工作台、主轴箱、工件等自重,对丝杠本身产生的压缩负荷,所以必须验算对丝杠挫屈的安全性。如下公式分析:

a:安全系数(取a=0.5)E:弹性系数
I:丝杠轴牙底直径(I=πdr4/640N/MM2)
dr:丝杠轴牙底直径(dr=丝杠节圆直径-钢珠直径mm)
L:安装间距(丝杠两端安装的相对距离)
mN:依据丝杠安装的方式而定的系数
支持-支持 m=5.1(N=1)
固定-支持 m=10.2(N=2)
固定-固定 m=20.3(N=4)
固定-自由 m=1.3(N=1/4)

  1.3 基本静额定负荷Co
  即丝杠轴向静止的负荷,是丝杠承受丝杠沟槽与钢珠接触点(即螺母与丝杠轴)的永久变形量和钢珠本身的永久变形量的总和达到钢珠直径的0.01%时的最大的轴向力,此负荷即为基本静额定负荷。

  1.4 基本动额定负荷Ca
  动负荷是指一批相同规格的丝杠以相同条件转10次,其中90%的丝杠不会因为疲劳而产生剥离现象。此轴向负荷为动额定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