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楼主(2006-06-14):
我公司有多台风机房24小时运转.电机用90KW,现在用星-三角起动运行,运行电流150A.如用变频器能节电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节电30%-40%

网友B:
可以联系我!!!!!!!!呵呵呵
梁生:13424266442

网友C:
可以的,看看星-三角的时间比例,可以大概估算出节能率

网友C:
从流体力学原理知道,风机风量与电机转速及电机功率有如下关系:

Q1/Q2 = n1/n2

H1/H2 = ( n1/n2 )2

P1/P2 = ( n1/n2 )3

其中 Q -- ??  H -- ??  P -- ??  n -- ??

当需要小风量时,用变频控制装置降低风机转速,其电动机的输入功率也相应的减少。如风量减少到 80% ,转速 ( n )也下降到 80% ,其轴功率则下降到额定功率的 51% ;若风量下降到 50% ,轴功率将下降到额定功率的 12.5% ,其节能潜力非常大,因此对风量调节范围较大的风机,采用变频调速节能控制装置来代替风门调节,是实现节能的有较途经。

网友D:
要看你的风量是不是要调节

网友E:
只要楼主的风机在转速下降后正常不影响使用,如果在风机的进风口或出风口有阀门来调节风量,铁定能节电了。节电率的多少由变频的下降频率所决定,前提是在不影响风机正常使用。
如有技术难点请电话:010-51292237-810免费答疑。
也可去:www.ziyuwan.com.cn

网友F:
看你是控制风量还是风压?只要转速降低了,仍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就能节电.根据以往的经验,设计要比最大用量高20%,那就是说,使用变频器后,最少节电20%.如有需要请联系:ggttyy@21CN.COM

网友G:
节不节电看转速下降后能不能正常生产,几乎与现在的运行电流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