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求助:如何用三凌QJ71E71-100以太网络模块读取PLC程序

楼主(2006-06-14):
求助各位大侠:
请教各位前辈小弟初次接触以太网系统,不知为什么不能用网线来读取PLC 内部程序。
请教各位老大如何来读取咯!请问PC的IP协议上如何设置?可以查找哪些资料获得这方面的内容.谢过了!!!

楼主:
是不是要用什么协议呢?

网友A(2007-12-29):
先设定电脑的IP地址,打开GPP设定已太网络选2 并输入IP地址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