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能不能工作在瞬间状态

楼主(2006-06-14):
小弟我接了个电路,利用常开触点,实现自锁,并且利用常闭触点,来分离电源。
也就是说当开启工作的时候,常开触点闭合,同时常闭触点分开,正常工作,我的疑问就是这种瞬间断开,闭合能不能长时间的工作?
自己认为处在瞬间状态,不太稳定 ,不太可靠,但是现在在用,还没出现异常。
在这里就是想确认这种接法是不是可以的。

网友A:
这是不可取的,接触器的触头动作需要时间,而且触头动作是有顺序的,先断后通!常闭已经断开了电源,常开如何实现自锁?

网友B:
不太相信,也不太可能

楼主(2006-10-05):
这是连接图,能正常工作,用了这么久也没事

楼主:
哎呀,搞不上去

楼主:
这是链接
http://www.xinde.xinme.com/index_3.asp?xxpxddd=42907&xxpxccc=91239

网友C:
没看清楚

网友D:
大哥~~您在那接一个常闭触点有什么意义?
您的K1K2是怎么样关断的?

网友D:
据我的翻译,楼主的图是这个意思。

网友E:
我觉得你可以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接触器,这样更可靠些。

楼主:
是啊,就是这个,谢谢啦

网友F:
不一定每次都能吸合
有时K1K2只是抖一下

网友G:
以前在维修中遇到过类似电路(具体不记得了),由多个继电器构成。
    通电时,它利用动铁惯性吸合。
    能否可靠工作,与继电器(接触器)特性有关。所以时间一长,或更换元器件后,可能出现问题;并且若无经验或者未经过仔细分析,对于复杂一点的电路,难以找到故障。
    因此,不推荐在应用电路中使用该方法。

网友D:
可我怎么就觉得这个图时面的常闭触点加着有什么意义啊?我总觉得那是画蛇添足!

网友H:
\楼上说的也是我是疑问!

网友I:
吸合后如何断开?拉闸?

网友J:
我做了十几年了,还真没看过这种电路,不可思议!

网友K:
如果K1K2的常闭换一下还有点想头.
楼主的接法不是推荐使用

网友L:
1.K1、K2常闭触点画蛇添足
2.继电器吸合后如何关断?

网友G:
楼主可能仅是作的一个试验,给出的也仅是部分电路。
    在过去,复杂的继电器控制电路中,有时是因为疏忽、有时是受到条件限制,设计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所以在实际中应用到了;就象寄生电路一样,许多是在调试、应用中发现的。

楼主:
是用来控制钻孔的电路,有左右两边两个钻头,两边同时钻孔,但不同时停下来,实物中还有感应开关,延时继电器没加上去。中间接那常闭的,是用来隔离电源作用的。
不知我这样说清楚了没有。这个用了三个月左右了吧,还行。

楼主:
由二个电机控制左右二个钻头,二个电机同时启动,但并不一定同时停止,有先后顺序,用感应开关来确定位置。起先也想用一个双开关控制来控制,但后来想,我要钻更多的孔的时候,要接很多的开关,所以就想用一个开关来实现,而又不影响其它的控制,就需要隔离,最后想了那个图出来,但是自己又没什么经验,就拿上来说说了,现在还好,没出现过异常情况。

网友F:
请您再说详细些!

楼主:
双面钻孔机床,用来给铝铸件钻孔,由两个电机控制两个钻头,要求同时启动,由电磁感应开关来确定位置,不管那一边钻好后,那一边就后退,而不影响另一边。向里钻的压力和退回来的压力由气压产生,用电磁阀控制。只用两个开关,一个急停,一个开始。

不知道 这样够详细没有

网友M:
可是可以 但是K1 K2有必要吗?
感应开关的触点是不是线圈前??

网友N:
常闭触点多余,停止部分没有!一头雾水!

网友O:
去掉KA1,KA2常闭触点,用带二常开触点的按钮控制启动,按一下同时启动,由电磁感应开关分别断电,互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