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 plc 求助!

楼主(2006-06-14):
各位大俠!现在我使用omron-c200h plc 时,发现plc无法与手持编程器通讯,plc com端口一直亮着(红灯),不知有没办法修复?或者用其它接口和pc 通讯!

网友A:
写的太模糊了

网友B:
你先把编程器插上,然后把PLC的电源断掉,过大该5秒钟在给PLC通电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行吗!我关过一二分钟还是一样的!

网友C:
应该是支持即时插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