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求教:UPS输出的对地电压

楼主(2006-06-14):
单位买了一台60KVA的UPS,空载时其输出电压火、零线对地分别是146V与82V。在零线和地之间加了一个1μF的电容,使火、零线对地电压变成219V与0V。但带12K负载后,数值又变成78V与53V。我想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希望各位大大给于指点!

网友A:
在UPS内部的输出端就有电感电容组成的网路,其中火线和零线都分别连接了一只电容(容量大小与该设备的功率有关)到地线上去(也既机壳)。若该机地线未与接地线连接好,机壳就可能事火线与零线间的中点电位。
你代12K负载后电位又发生变化我确不知怎么解释。
建议检查机器的地线和机壳是否是否与保护接地线连接良好。这一点非常重要,确定连接良好后再说其它的问题。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