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DCS
浙大中控DCS\

楼主(2006-06-14):
JX-300XP中组态软件Pro2.5中的有一个 正输出 和 反输出 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08-10-21):
正输出是4--20MA 反输出是20--4MA?

网友B:
1楼解释的很对。。。

网友C:
哪里下载浙大中控的,我是用来学习的,哪些软件好学一些?请大哥们帮帮小弟

网友D:
就和PID里的正作用和反作用类似!

网友E(2008-11-23):
看到没?就是画蓝线的那里看到正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