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用一个按钮开关及继电器实现点动停止,启动功能?谢谢了

楼主(2006-06-14):
请教 如何用一个按钮开关及继电器实现点动停止,启动功能?谢谢了
我的意思是不能用PLC里面的交替输出指令,而是用一个(注意了,只能一个)普通的按钮开关加中间继电器等实现按一下启动(要求自锁),再按一下就停止,我面试时碰到这个问题,请哪位大哥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老问题,简单

网友B(2008-09-27):
按钮开关上常开触点和常闭的嘛,再用上继电器的OK

网友C:
用三个接触器,一个接触器做启动用,一个做停止用。我发不了图如果需要留信箱。网上也能查到。

网友D:
老问题,简单

旧贴子中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