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温控表自由口通信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6-06-14):
CPU226自由口通信(Port1)连接希曼顿的温控表(485)
向仪表发送数据完全正常
每次读取仪表数据时必须将仪表重新上电
否则要么收不到要么收到二至四个乱码字符
PLC的程序无错误信息,仪表上电前后也监测不到PLC的程序异常
通信速率为9600BPS

请高手和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兄弟姐妹指点迷津
在此先谢了

楼主:
我用电脑的串口连接232/485适配器在串口测试软件上也和仪表通信过,读写都很正常。用串口测试软件和PLC的程序通信参数和格式完全一样。为什么后者每次读取数据仪表都要重新上电?
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让我检查线路和通信口,可是并没有问题。
仪表的技术支持说此类问题不好说,没有碰到过。
路过的同行不要吝啬,发表下自己的看法吧。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助手检测PLC和仪表之间通讯的数据是否正确(比如再找个232/485适配器,把他的485口并在原先的485线上,通过电脑监视plc和仪表之间的通讯,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建议按16进制查看,这样比较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B:
正在做.情况类似.请问哪里有标准程序?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microtomato老兄的热心指点
今天下午我把PLC的PPI口和电脑232/485适配器并在一起
分别用MICROWIN和串口测试软件监视了一下
更进一步发现了问题之所在

首先,直接用计算机执行通讯指令,在串口测试软件中监控:接收发送一切正常,包过收到的字节长度、格式.此时读一个参数,返回14个字节
然后用PLC执行通讯指令:如前所述,在MICROWIN中监控,只有在仪表上电后的第一次读取的数据是正确无误的,14个字节,其他时候要么干脆收不到要么是2-4个乱码;在串口测试软件中监视,仪表初上电后返回的数据是正确的,14个字节,其他时间返回的数据中间要多收到大概8个字节,十六进制都是00、00……00,需要读取的数据紧随其后,还有个主要问题是,每次返回的起始字都不一致。
此时RCV指令的开始条件是起始字符+空闲行检测,因为每次的起始字符都不对,所以PLC读取仪表数据会出现以上情况

然后我把RCV的开始条件设置为空闲行检测,这样PLC根本读不到数据;再设置为断开检测,也读不出数据;最后设置为任意字符检测,每次都可以读到数据,但大都不正确,字节多多少少也没有规律。

前面所说的多收到的8个字节,看起来好像是由于XMT、RCV指令切换瞬间收到的空闲字符,我想这与PLC通讯指令的执行时间间隔有关,现在我是用中断方式触发RCV指令的,难道是因为仪表收到请求后再发给PLC信息的速度比PLC中断的速度更快引起的?
可是为什么每次仪表上电后第一次PLC读过来的数据和串口测试软件完全一致,都是正确的?

今天下午搞到很晚,头都大了,明天继续

网友C:
485通信是半双工的,读时就不能写。我怀疑是你读时,写标志位没有复位。相反情况也是。

楼主:
不是读写冲突的问题
这点我注意了,我RCV是用XMT的中断触发的
还有如果读写冲突,PLC会有报错信息的:0009或者000B

分别用串口测试软件监控PLC和PC机收到的信息
现在的问题就是PLC读过来的信息不对,部分字符丢失或者混乱
我想最终还是收发指令切换间的控制问题
难道中断的速度都不够么

我上周五试着和变频器连过,也是读的时候存在问题,变频器空载运转的时候干扰都很大

感觉200系列的自由口通信特别是RCV做的有些麻烦

下面准备在线路上和通讯速率上做些改变
如果还是不行,再把详细的情况反应给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吧

楼主:
困扰了我快一周的问题终于搞定了 真没想到是这个原因 哈哈 大家猜的到吗? 当这个帖子点击数超过200 我就公布答案

网友D(2006-08-02):
怒海孤鸿:
    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邮箱jinjin811122@sohu.com
    十分感谢!

网友E:
怒海孤鸿:
    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邮箱594022856@qq.com
zhuzhengjiang_2004@chinaren.com
    十分感谢!

网友F:
怒海孤鸿:
    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邮箱sammy364@sohu.com    十分感谢!

网友G:
大哥:怎么解决的?说来听听!evil_0@126.com

网友H:
可以说出来大家讨论下嘛

楼主:
我把通信速度调到19200BPS就好了
9600会出现以上问题
4800根本通不上

网友I(2006-09-04):
能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份参考吗?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用到西门子S7-200和温控表的通讯程序.在自由通讯口上做不出来!!
我的邮箱:zhkahu@163.com

网友J:
怒海孤鸿:
    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邮箱robotics30@sohu.com    十分感谢!

网友K:
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我现在做S7-200 项目,但是有接发冲突,想参考一下你的程序是怎样解决的,请发我的邮箱guohongchao@126.com,多谢了!

网友L:
楼主:麻烦你发一份源程序给我liuhui-kdn@163.com.我们现在开发了一块8路热电偶温控模块,需要和不同的plc来连接.www.mcuc.cn,请多指教.

网友M:
路过,这类通讯做的多了,我做过一台PLC连接60台电表.

网友C:
调试时容易犯低级错误,而且还不容易察觉。

网友N:
编写这种通讯协议没有什么难度,要玩就玩电力系统的通讯协议,如果你会玩变电站的61850规约那才牛,国内没几个公司真正能做的

网友O:
好!我正在做S7-200和RKC温控表的通讯,还没做通呢?

网友P(2006-11-07):
大哥,能不能也给我一份,我在做S7200和称重仪表的通讯控制,请教哥哥帮帮我.....LNJP008@YAHOO.COM.CN

网友Q(2007-09-15):
是不是时间没有设好呀

网友R:
你也可以到这儿看一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21938

网友B:
一年后路过,最原始直观的方法,多块用指针,可带N台,远超过理论值,不过通讯方式在...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S(2009-02-26):
我也正在做200与称重表通讯  能不能将你的程序传过来  参考一下

网友T:
从你的情况反应出来的问题是你每次发送的时间间隔太快,仪表的反回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如果回送的数据量比较大的话,需要的时间间隔更大,建议你在一次发送完并且接收后做个延时,或者用时间中断来发送通讯指令。

网友U(2009-04-19):
能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份参考吗?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用到西门子S7-200和导电温控表的通讯程序.在自由通讯口上做不出来!!
我的邮箱:vipzgx@126.com

网友V:
我做了S7-200和21块RKC温控表的通讯,蛮好用的,就是太复杂了

网友U:
怒海孤鸿:
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邮箱VIPZGX@126.COM十分感谢!

网友U:
工控人:
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邮箱VIPZGX@126.COM十分感谢!

网友W:
对:VIPZGX 关于工控人:
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邮箱VIPZGX@126.COM十分感谢!
内容的回复: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急需解决,希望能得到一份你的程序,谢谢了!wkpasser@163.com

网友W: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急需解决,希望能得到一份你的程序,谢谢了!wkpasser@163.com

网友X:
程序问题.SM87标志位.

网友Y:
用S7-200作主站,温控器作从站,MODBUS rtu不就是几分钟搞定,还在这装鬼。

网友Z:
怒海孤鸿:

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邮箱zjxchla@163.com小弟初学PLC望大哥能带一下

网友AA(2009-09-22):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是用PLC和单片机通信,PLC可以收到单片机的多个字节,但是单片机只能正确的收到PLC的第一个字节,后面的数据就会出现乱码,弄了好久都没弄出来,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可以给我解答下吗,谢谢!!!我的邮箱是chtohyer@163.com

楼主:
设为最佳回复 怒海孤鸿 14楼 回复时间:2006-8-4 1:03:00
我把通信速度调到19200BPS就好了
9600会出现以上问题
4800根本通不上

网友AB(2010-02-09):
回复内容:谢谢!可以给我一份吗?RKC通讯协议和s7-200与RKC通讯程序!我的邮箱是heilonghuangjin@163.com 谢谢
引用 网友V:
关于我做了S7-200和21块RKC温控表的通讯,蛮好用的,就是太复杂了

网友AC:
我最讨厌卖关子的人,S7-200的自由口,发送的时侯不要接收,接收的时侯不要发送,通讯就能成功

网友AD:
你好,能传我份你的程序吗? 我的邮箱是332553886@qq.com~谢谢

网友AE:
技术交流,有利于提高编程水平

网友AF(2010-10-16):
大家好谁可以发个s7-200的程序给小弟byjk8888@163.com,先谢谢了

网友AG:
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64111389@qq.com十分感谢!高手

网友AH:
楼主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wwwggg.008@163.com谢谢了 ,呵呵

网友AI(2011-03-11):
楼主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我的邮箱:jxjjdhd@163.com谢谢!

网友AJ(2011-05-30):
楼主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我的邮箱:liuliu179@163.com谢谢!

网友AK(2011-09-04):
能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份参考吗?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用到西门子S7-200和导电MR13温控表的通讯程序.在自由通讯口上做不出来!! 谢谢了!!!
我的邮箱:yuanyun100@yahoo.cn

网友AL:
楼主能给份程序吗?新人学习。。。 colin122@126.com

网友AM(2011-12-06):
楼主 能给给你写得通讯程序吗 ?谢谢  a3xy1@163.com

网友AN:
楼主太不地道了,不是microtomato老兄的热心指点,相信你还在困惑中呢,居然自己解决了问题还拿到这来卖乖!

网友AO(2012-01-10):
楼主!本人也做同样的测试,现还没做出,请指点 ,谢谢!邮箱是fri_antony@163.com

网友AP(2013-01-21):
工控人:
能给一份你的程序吗?邮箱znlidr@yahoo.cn十分感谢!

网友AQ(2014-02-28):
求程序!!!!求教!!!

网友AQ:
求程序!!求教!!200与温控表自由口通讯的程序!!282170333@qq.com

网友AR(2014-04-01):
跪求楼主发一份程序学习学习,一直想学习学习,邮箱是1181475862@qq.com

网友AS(2014-09-05):
能给小弟一份程序吗?最近刚开始学习啊!小弟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AS:
能给小弟一份程序吗?最近刚开始学习啊!小弟不胜感激涕零。。 790673728@qq.com

网友AT:
要是都给了,那也不差我一个了.十分感谢好人楼主.frs43@126.com

网友AS:
真的感谢你们 谢谢 790673728@qq.com 就看在我虔诚的份子上,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U(2017-08-07):
你好 呢刚给我一份程序吗?我现在正做S7-200与温控器的通讯 我的邮箱是448746912@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