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自复位的限位开关吗?

楼主(2006-06-15):
有自复位的限位开关吗(接触到后马上就复位)?

网友A:
有啊 弹簧杆的 应用很广。

网友B:
常见的都是自复位的!

网友C:
太多了,一般的都是

网友D:
我见过的限位开头都是自复位啊。

网友E:
应该问有手动复位的限位开关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只要接触到限位开关后 马上就复位的.

网友F:
程序里面做.

网友G:
多的很啊

楼主:
QQ289710360: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6 15:14:00
多的很啊
能介绍介绍吗?

网友A:
乐观同志 你指的是开关触到限位后自动反向后再复位吗

网友H:
这两种东西都很常用啊。
有时候一台机子都要用到。

网友I:
你能把你的问题说明白点嗎?

网友J:
他的意思好像是限位开关动作后,瞬间自动复位,而不是推杆回来后再自动复位。
没见过。

网友K:
实际是不可能的,限位只要动作,而且碰撞或感应的物体不离开,限位就是一直动作.
但在程序或者回路里可以改一下!
具体你需要一个什么过程应该也说明一下,才好解决啊!

楼主:
我是想用在膜双工位收卷上,我想当一卷达到我设定的要求时.只要按下翻转电机的按钮,双工位收卷机就翻转,当碰到限位开关的时候就停止,且要求,立即复位,以变下次翻转.用继电器可以实现,我是想省器件,且使控制回路简单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