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用西门子PLC多选用PNP型传感器吗?

楼主(2006-06-15):
最近接触老外的几个设备,用的都是PNP型的接近开关、磁性开关。因为以前我怎么做过西门子的工程,一般都是用的NPN型的传感器,不知各位是怎么选用。

网友A:
西门子PLC输入模块支持PNP输入的稍微多些。也有NPN的
选哪种传感器要根据模块类型

网友B:
NPN的好象没有32点以上的模块,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网友C:
用的最多的还是PNP的,

网友D:
设备用的PNP!

网友E:
西门子的开关量输入支持源型和漏型两种,即:NPN和PNP都支持,没有什么定论。
三菱的FX系列只能接NPN的。

网友F:
这要看所选模块是支持源型还是漏型

网友G:
三菱Fx系列只能接NPN?

网友H:
看看我们的组态吧,第一家媲美专业图形处理软件的组态软件,只要你敢想就能做出来,要华丽的画面可是我们的专长!当然其他的功能也很棒!呵呵 看看这个帖子的效果吧,需要请给我留言!

网友I:
日本的plc 支持 npn的

欧美的plc 支持 pnp的

两大主流区别

网友J:
我感觉西门子的用的大多都是PNP~~~AB-PLC用PNP和NPN都有的~~~就是看MODULE上的标志~~~分为SINK和SOURCE

网友K(2006-08-18):
大多都是PNP,有输入模块是可用NPN

网友L:
PNP,NPN都可以用的,改下接线

网友M:
这要看所选模块是支持源型还是漏型,或者有些型號源型、漏型都支持,但共地的輸入不能同時用PNP和NPN兩類的接近開關。夠清楚吧。

网友N:
各有千秋   日系偏向 npn的

欧美偏向 pnp的

网友O:
请问各位大侠,PNP和NPN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和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P:
最近闲下来我看了一下这个问题与广大搞工控的朋友分享!
说的不对的请指正补充

以常开的传感器为例,大家找个接近传感器的原理图看一下
1.NPN接近传感器无物体接近的时候输出高电平(NPN三极管不导通)
2.PNP接近传感器无物体接近的时候输出低电平(PNP三极管不导通)
3.对于NPN的来说,PLC输入口光耦的限流电阻相当于集电极开路的上拉电阻
4.对于PNP的来说,PLC输入口光耦的限流电阻相当于下拉电阻。

PLC输入口结构(以FX0N为例)
它采用TLP120光耦(一正一反两个发光二极管)(东芝的,PLC专用)
光耦二极管测串入4.3K 2010封装电阻(估计是1/2W的) 二级管AK之间并入一个560 0805电阻
这样保证输入在46VDC以下都可靠(不烫)

当把NPN的接近传感器接入PLC时。4.3K的这个电阻相当于NPN的三级管的上拉电阻。
所以这时COM端必须接VCC不能接GND。
这样当有物体接近时电流流向为:
VCC(COM)->光耦二极管-〉4.3K电阻-〉接近传感器NPN管ce-〉GND
输出电平:低。

当把PNP传感器接入PLC时。4.3K的电阻起下拉的作用
所以这时COM端必须接GND不能接VCC。
这样当有物体接近时电流流向为:
VCC->接近传感器PNP管ec->4.3K电阻->光耦二极管->GND
输出电平:高

以上是我对接近传感器使用的一点理解,不对的请各位指正一下。

网友Q:
长见识了,谢谢楼上的! 顶一下!

网友R:
对于S7200可以选择用PNP或NPN,而对于S7300多用PNP的

网友S:
长见识,呵呵,谢谢了

楼主(2007-01-06):
谢谢各位大虾解惑

网友T(2009-05-12):
用到的时候才会想到这点。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