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数字表电阻档可以测量电容吗?

楼主(2006-06-15):
RT:
   用数字表电阻档可以测量电容吗?
老是看到用机械表测量电容的方法,那数字表有类似的方法吗?(数字表的电阻档)
不过我现在用电桥表测量了!

网友A:
由于两种表的内部连接方法约有不同,所以数字表一般无法用电阻档测量电容,
而指针表的电阻档相当于是将表内的电池串上一个电阻后连接到表笔上,当两表笔分别去碰触电容的两极时,由于电容的充(或放)电效应有电流流过表头使表针偏转后回零。
当然,这种测试只能比对性的测试或测试电容是否漏电或是否已击穿。不能定量测试。
肤浅认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只能大概比较电容值,几微法以下可测.数字表电阻挡开路时2.8伏左右,同样看冲电时间长短判断.显示过量程即冲电结束.

网友D:
数字表一般有电容测量档位。1P-----199UF

网友E:
我想可以的  我是这样的  先用电阻档对电容充电  然后将表打到直流电压档测量其电压 这时就显示其充电的电压 慢慢的 电压变小
直到电压为0  电容放电完   不知是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