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01与11的区别

楼主(2006-06-15):
本人刚接触台达PLC
像DVP32XP01R与DVP32XP11R有什么区别
资料书上面写的是01是L TYPE ,11是H TYPE,
H TYPE与L TYPE是什么意思?
还有主机DVP60ES00R与扩展DVP32XP00R连接,扩展的输入点是由主机的24G连接还是由扩展机的24G连接,有什么区别或者限制?
希望各位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扩展模块有24G吗?其实有没有都没有关系,你可以使用外部的24V电源,24V接S/S,24G接X0,X1.....

楼主:
扩展有24G

网友A:
ES系列的DI/DO模块是有24V和24G,扩展模块的输入点就分别连接扩展模块的24G就可以了。

网友B:
H TYPE与L TYPE是指PLC的尺寸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