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求助!关于EVIEW的隐含窗口设置

楼主(2006-06-15):
前一段时间看到过类似的帖子,可现在找不到了,只好重新发了,希望高手能帮帮忙。
现在用的型号是 MT506L,我现在想要建一个隐含的窗口,以在设备中调试一些重要的系统参数,当然这些参数不希望用户自己修改。如果不隐含只设密码,客户肯定要问,解释很费劲,也影响画面美观。怎么办呢???大家给个办法吧!

网友A:
可以用plc的一个输入点去控制一个画面的弹出。

网友A:
可以用plc的一个输入点去控制一个画面的弹出
qq:168000452

网友B:
可以设置一个看不见的按钮

楼主:
TO 朱平:
怎样设置一个看不见的按钮,又怎样显现控制呢?

网友C:
把按钮颜色设置为无色不就行了

楼主:
行倒是行只是这样自己也看不到了 也行 只要自己记住这个按钮的位置就行了 呵呵 谢谢!

网友D:
在静态文字或图片中设一个小标志,再设另一个标志关联,防止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