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如何避免使用SCR电流调整器后引起功率因数低

楼主(2006-06-15):
使用SCR电流调整器后,经常在低电压工作,功率因数低,被电力局罚款了。除了用电容补偿外,大家说说有什么其它办法?还有一 个问题,电容补偿容量应该怎么算

网友A:
解决方法:
1)SCR调整器后接降压变压器,再接负载;
2)SCR调整器前接电抗器或滤波器..
前者效果要好点,变压器要接成星/三角接法

网友B:
加消谐波的设备功率因数才能上来,而且不 罚款.

网友C:
我有资料

楼主(2006-09-23):
SCR后面接了变压器不仍然有功率因数低的问题吗

网友A:
去查一下变流技术教材:加了变压器后,你的相控触发角可以前移,功率因素不就上去了吗..? 当然变压器的变比必须满足你的低电压输出要求

楼主:
请问楼上的,我需要的是380V的电压,然后用SCR在0-380V间调节,要是我在SCR后加380/380V的变压器,是否能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A:
不是说在低电压区工作吗?
1:1变压器当然没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SCR经常是低电压输出,但进线还是380V,要求在0-380V间调节

网友D:
什么性质的负载?如果允许,最好采用过零触发方式。

楼主:
要求必须电流连续调节

网友A:
如果SCR带的是电热类负载,就按周公建议改为过零触发调功型控制..简单而省事..

网友A:
SCR深调整时的谐波分量是很大的,采用普通的电容补偿恐怕还不行

网友B:
尽量使可控硅工作导通角最小,还有加消谐波设备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做,检测SCR输出,当小于某值是干脆切掉电源,类似于大电流时用连续调节,小电流时用通断控制

网友:
加变压器解决办法可行,但变压器不是加在SCR后,而是在SCR前加降压变压器。根据负载要求加一台降压变压器,另加一个电压检测电路,当需要调高电压时切换到380V。另外功率因数补偿可采用电容器,但是要用单片机+固态继电器组成的实时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

楼主:
请问楼上,第一种方法实现起来恐怕比较困难,而且会增加不少成本。第二种方法:单片机+固态继电器组成的实时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有具体方案吗?我想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
加降压变压器是最实用的办法,并不困难。根据经常使用的电压选降压变压器,尽量使SCR的导通角在全波头的80%以上。另由单片机+固态继电器的功率因数补偿成套装置,全国各地都有生产,不是新产品,广告很多。另我要跟zhouqingfei说功率因数低可增加电容器,采用功率因数自动控制器,调整在cosφ=0.95,再根据SCR设备容量配就地补偿,在变电所电容柜内,根据变压器容量要有几组电容器不受控直接母带,以补偿变压器的无功,过补偿对你有好处。

楼主(2006-10-31):
谢谢lcx_jia和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