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的PLC可用CCLINK连接吗?

楼主(2006-06-15):
现场有一些PLC都是三菱的,包含FX、FX2N、A系列,请问使用CCLINK网络可否连接这些设备?连接需要增加什么通讯模块或设备吗?

网友A:
可以连。我的联系方式:02088224129

楼主:
您的邮箱?

网友B(2006-07-29):
可以连的。

网友C:
可以的,PHMML135@YAHOO.COM

网友D(2006-10-20):
 可以的!!采用A系列CC-LINK通讯接口模块,和FX2N-32CCL通讯模块连起来就可以了,,如要具体怎么做法联系我 yangyong2144@sina.com

网友E:
GPPW8.25版软体就有连线的功能 设定不会很难

网友F:
对应于FX系列的模块  FX2N-16CCL-M
CC-Link配置软件  GX-Configurator-CC

网友G(2007-09-18):
关键是谁有GX-Configurator-CC
yangjiyao@21cn.com

网友H(2008-12-23):
各位高手,我都相了解下关于FX2N-16CC-M的模块同FX2NPLC连接,在编写软件是看样设定的,和怎样编写程序?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点!我的QQ是570045398欢迎指教!

网友I:
这个可不简单的,FX的设置比较麻烦,没有Q的那么方便,可以看下FX对应的那本CC-LINK的手册

网友H:
是呀,因为FX1N和2N都有支持CC-LINK的功能,但没有用过,望能指教下

网友J:
可以,但FX系列PLC只能当远程设备站连入.A系列PLC当主站

网友K(2009-02-10):
可以的,加模块就行

网友L(2009-05-07):
哪位大哥有GX-Configurator-CC软件啊 发我一份儿 谢谢了啊 274712059@QQ.COM

网友M:
学习

www.plcdl.com 上海菱新机电编程电缆生产商, 特价销售编程电缆 西门子周边产品。

QQ:821988027 13166096323

网友N(2009-07-02):
需要模块啊。。。fx的cclink主站模块

网友O:
15楼的朋友,三菱cc-link也可以通过程序设置,看看三菱通讯模块的说明书吧

网友P(2009-09-06):
可以啊,主站用FX2N-16CCL,从站用FX2N32CCL

网友:
可以用,照使用手册上的例子写就可以了

网友Q:
我有GX-Configurator-CC软件的

网友R:
我做过相关的系统,用GX DEVELOPER 就可以实现,有问题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