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式接近开关有无灵敏度问题?

楼主(2006-06-15):
光电开关是有灵敏度问题,但不知电感式接近开关有无灵敏度问题,是不是电感式接近开关只有好与坏的分别,而无灵敏度问题

网友A:
查 给定距离下的磁场强度 参数。

楼主:
也就是说其有灵敏度的问题了

网友B:
肯定有了。

网友C:
普通的电感式传感器对不同材质的金属有不一样的感测系数,检测距离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对不同的金属有不同的衰减性,检测距离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