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WINCC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6-06-15):
1、WINCC的声音报警怎么做?
2、WINCC的报表怎么做?
谢谢各位专家了。

网友A:
请问老兄你有没有opc sever的软件啊,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小弟在这先说声谢谢了!
  coney2005@126.com

网友B:
1 声音报警你可以使用脚本做,参照组态手册1例子
  也可以使用HORN做,参照HORN.PDF文件
2 wincc报表可以参照帮助,报表个个项目都不同,要给你解释你只有看wincc附带的帮助或者PDF文件,当然也可以参照组态手册2中有关报表的例子。

网友C:
找不到HORN。PDF文件

我是新手学习WIN CC 你好!!
我急需要WIN CC 与SQL之间传递数据记录的例子有么 最好是C写的
主要功能是 SQL中的数据传送到 WIN CC中  谢谢
SQL ------>WIN CC
36866683@163.COM

网友D:
声音报警方法:
在WINCC中可以添加系统声音播放控件(你的电脑中有的,可以不是WINCC自带的)然后将其放入你的组态画面,设置好播放条件及播放次数,将其隐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