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头

楼主(2006-06-15):
“紫铜”是我们常用的焊头材料,但碰焊几十次后会出现假焊现象,需要人手锉除焊接部份,影响工作效率!
请问:有哪些能焊接上千次的焊头?

楼主:
那位有识之士指点一二,先谢了!

网友A:
点焊机的焊头最好用钨铜。

网友B:
铍合金焊头最好,极微量放射.高温下热蠕性小,强度高.导电性好!!!!

楼主:
十分感谢两位的回复!
还想了解下,哪位知道汽车制造行业中自动焊接机的焊头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C:
用碳棒不可以吗?价格便宜。

网友D(2009-02-20):
铬锆铜

在不行就在铬锆铜的端面上打孔,上面镶嵌一段氩弧焊接用的钨针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E:
若需要好的焊头那就用我们的超声波点焊机吧,详情请点击www.nicle.cn联系电话051081006855 传真05108821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