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熟悉CPM2AH机器的请进

楼主(2006-06-15):
请问在CPM2AH上如何实现For循环?
1.使用JMP指令实现,要实现循环只能把JME放在JMP指令之前。运行结果:程序运行就出错(系统失败(FALS)错误,错误代码:0x009F)。是不是JME只能放在JMP之后?
2.设个变量,每个循环周期判断数值是否到达设定值,如果小于则对该变量加1,大于则跳出。这个倒是可以实现,可惜效率太低,对计算CRC之类的可能不合适。

网友A:
不推荐用PLC做循环,很容易死机!!!

楼主:
不用循环怎么做CRC校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