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位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6-06-15):
请教各位同行,本人在一个现场遇到测量液位的难题,条件如下:液态氟化氢,压力10Mpa,温度-5-10,不知道采用何种变送器或液位开关能满足功能,有经验的同行请指点。

网友A:
可以采用超声波测距、激光测距。
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B:
液态氟化氢的钢瓶的夜位最好用称重的方法来测量液位较为安全。

网友C:
反对 个别朋友的做事方式

氟化氢 测量的关键 是防腐蚀 ,不是很了解氟化氢的挥发特性如何
但是知道毒性大的很

如果罐体是塑料类的又不是很厚实 厚度均匀 可以考虑采用隔着罐子测量的方式 比方用雷达

另外我推荐用 VEGA PS61雷达料位计 ,这个型号有专门抗强腐蚀的 ,螺纹安装最好 ,安装上去后比较可靠,很多年 不需要维护和更换 也就比较安全。 别的品牌也应该有适合的,但是我不了解 没用过就不说了 。

0516-83845092 贾文

网友D:
同意量子风的观点

网友E:
同意天天学的观点,相当有道理

楼主:
液态氟化氢访在储罐内测液位,腐蚀性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压力等级100公斤,罐体很均匀,量子风朋友你说的隔罐体测量,有这种表吗?精度怎样?推荐一下。

网友F(2006-07-20):
  最适合你需要氟化氢,氟里昂,液氯等强腐蚀,剧毒等液位测量,

 西安华舜推出国际先进 外置式超声波液位计

这种液位计最大的优点是将超声波探头直接贴在罐体外壁测量液位,不需要做任何机械加工,几乎可以不受罐内工况的影响。测量精度高,使用寿命长。目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燕山石化等多种复杂工况下液位测量。
杨海  029-88193027  www.hshme.com

网友F:
      最适合你需要氟化氢,氟里昂,液氯等强腐蚀,剧毒等液位测量,

 西安华舜推出国际先进 外置式超声波液位计

这种液位计最大的优点是将超声波探头直接贴在罐体外壁测量液位,不需要做任何机械加工,几乎可以不受罐内工况的影响。测量精度高,使用寿命长。目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燕山石化等多种复杂工况下液位测量。
杨海  029-88193027  www.hshme.com

便携式液位指示器 测量时跟医生拿的听诊器类似,在罐体外壁滑动超声波探头即可测量出密闭容器内的液位。

网友G:
我公司的A32射频电容料位计可以满足楼主的条件
高压防腐
可以电话咨询  010-87755942 赵

网友H(2008-06-26):
用磁致伸缩液位计,做特殊的保护管就可以了。我给很多AHF工厂做过。QQ:52188306

网友I:
不懂呀,向各位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