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本问题还是PLC问题?

楼主(2006-06-15):
我用的是台达的TOP4和ES型PLC通讯,当文本页面数少时且不使用系统换页时,从文本向PLC更新输入数据时显示速度可以,但是要是文本使用了系统换页功能后,从文本向PLC更新输入数据时要过大约7秒后才能看到更新后的数据,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使用了系统换页功能造成的吗?是不是因为文本自身性能不够好造成的呢?文本显示更新后数据的速度是由什么参数决定的呀,请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文本的反应速度慢,当页数较多,且通讯元件很多时,反应速度就会很慢。PLC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你lesing.du: 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我还是要用很多页数而且还想提高文本的反应速度的话是不是我该换一个好的文本呀,那么我该换什么型号的文本呢,文本的反应速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选择文本时通过哪个参数可以知道文本反应速度的快慢或是质量的好坏呢?提前谢谢你。^_^

网友A:
(1)你检查一下你的TP04的韧体版本是多少?
(2)你的换页条件有多少个?
(3)TP04当前页显示的元件有哪些?有几个?
(4)除了系统换页之外有没有定义其他的系统设定?比如定义系统功能健。

楼主:
回复:1.tp04的韧体版本是1.09
      2.8个系统换页。
      3.静态文字,数值输入,数值显示,交替型按钮这几种元件 共九个。
      4.没有。

网友A:
可否把您TP04的程序寄给我看看,msn:lesing2828@msn.com
mail:dulixing2828@yahoo.com.cn

网友A:
顺便问一下,你的软件版本?

楼主:
谢谢你我将程序发到你的email里了请查收。

网友A:
另外我想問一下,你的韧体版本是V1.09?我们1.09的韧体才干刚完成测试,还没有烧录到TP04里面,你怎么会有1.09的新韧体呢?

楼主:
我们是从供货商那里拿到的呀。

网友A:
你发的图片是软件的版本,韧体版本是在TP04刚一开机时显示的,目前V1.09的韧体版本还未发行呢。

楼主:
是1.08的

网友A:
那好,在请问你:
您所提到的"从文本向PLC更新输入数据时要过大约7秒后才能看到更新后的数据"是哪一页出现的这种现象?我也好用你的程序作调试。

楼主:
第2页到6页尤其是交替按钮,当翻页后再返回原页时交替按钮需要大约7秒才能显示真实的设定值。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们还有一些机台也想改,但是西门子的PLC我想问一下,如果用TOP4和西门子PLC通讯的话对文本的反应速度会不会有影响,会因协议和语言的不同使上面的现象更严重吗???

网友A:
好的,关于您反映的问题我会亲自调试并将您所说的现象反映给台湾的开发工程师。并会将调试结果和原因及时反馈给您。TP04不会因为协议的不同而降低反应速度。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reply.I hope I can receive your message as soon as possible.再次感谢你^_^

网友A:
您有没有MSN?这样我们联系会更快

网友A:
我刚才将TP04的韧体换成V1.08,把您提供的画面下载到TP04里面,没有发生您所说的情况呀。

网友A:
请问您能不能适使用RS-485通讯,RS-232通讯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反应也比较慢,RS-485通讯速度要比RS-232通讯速度快,可能会避免您所说的那种情况。

楼主:
我们用的是RS232通讯的,请问如何用RS485进行通讯呀。

楼主:
我已经加了你的MSN。我是wjy_3715@hotmail.com

网友A:
我现在在外面,这个电脑没有装MSN,在TP04连接电源处,有5个接线端子,其中有两个是通讯端子,你将TP04的485+连接PLC的485+,TP04的485-连接PLC的485-,然后在TPEditor软件的“工具”栏里设定元件通讯为COM2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A:
我将你的程序下载到TP04里面,使用RS232通讯,反映速度确实比较慢,尤其是换页时,有时侯画面会出现乱码。但使用RS-485通讯与PLC的通讯速度比较快,而且正常。

楼主:
啊谢谢你呀,我用485,9600波特率通讯时基本上可以了,于是我用TOP4试着带西门子PLC则反应速度还是很慢,我开始用的是9600波特率我想可能是波特率低,后来用485,19200通讯,可是这时TOP4与西门子PLC则通讯不上了,又改回9600波特率后就可以通讯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用19200的速率通讯,你有没有设置西门子的通讯速率为192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