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低速转矩小如何解决啊!

楼主(2006-06-15):
我有一24V的直流电机,120W,额定速度为3000r/min,在我用调速器调速时,低速时的转矩特别小,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不知哪位有什么高见可以解决呢?请多多帮忙啊!!!

网友A:
加速度反馈

网友B:
直流电机有并激、串激、复激。你用的哪一种?
串激直流电机低速时有大力矩。

网友C:
你的调速器不适合,你可以试试采用脉动功率,可能会达到效果。
http://tgpgy.any2000.com

楼主:
各位,本人才疏学浅,能否说的再具体一点呢? 我用的是永磁电机。

网友D:
www.dianyuan.ebigchina.com

网友E(2007-01-10):
加减速器

网友F:
并激可改为他激,低转速时也给全压励磁。但注意散热

网友G(2007-10-31):
采用恒转矩调速

网友H:
赞成加速度反馈!

网友I:
怎么加速度反馈

网友H:
一般直流调速器都有速度反馈板作为附件购买,通过测速发电机或者编码器的反馈板配合安装相应的测速发电机或编码器即可实现低速大转矩输出。另给定端若可以通信,建议用数字通信作为调速器给定。

网友J(2009-04-05):
我公司是做塑钢的,现有一台挤出机是AMUT的,用的是人机界面,用西门子PLC来控制590调速器来进行调速的,现在出现了电机只能低速运转,电脑上显示的转速是2.1,向上加速和向下降速都不行,查了测速电机,换了590和PLC都不行,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J:
请高手发到这里544091011@qq.com

网友K:
可以考虑加减速机来提高电机转速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公司是做塑钢的,现有一台挤出机是AMUT的,用的是人机界面,用西门子PLC来控制590调速器来进行调速的,现在出现了电机只能低速运转,电脑上显示的转速是2.1,向上加速和向下降速都不行,查了测速电机,换了590和PLC都不行,请高手指点。谢谢!!

你可以看看 你的调速信号,到达590机器上是否跟 发出的一致?首先保证 调速 信号的正确。可以测测!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公司是做塑钢的,现有一台挤出机是AMUT的,用的是人机界面,用西门子PLC来控制590调速器来进行调速的,现在出现了电机只能低速运转,电脑上显示的转速是2.1,向上加速和向下降速都不行,查了测速电机,换了590和PLC都不行,请高手指点。谢谢!!

可能是给定线路出了问题,公司在哪里?近的话可以去帮你们看看.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N:
先从外围查看,是采用什么调节方式呢,是电位器给定吗,最好找一本590的说明书,看看给定显示是哪个参数

网友O:
这种小问题自己拿说明书看看就行了,首先是保证线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