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热电偶接线法

楼主(2006-06-15):
在安装热电偶时,我发现热电偶是两个接线柱,而线是三芯线,不知那个接地线怎么接啊?是不是热电偶上接两根,不接地,而仪表上接三根啊?

网友A:
热电偶接两根线,注意要分正负

楼主:
多谢!!!!!!!!!!!!!
梦思
那连接的仪表上接三根吗?

网友B:
你的导线选错了,谁给你推荐的,热电偶的连接必须使用补偿导线,而且还区分其分度号,严格来讲不可以用普通导线替代,否则将被干扰信号淹没。

网友B:
http://tgpgy.any2000.com

楼主:
不是普通导线,是三芯的绞线,耐高温护管,是配套一起拿过来的

网友C:
接两根线就可以了,屏蔽层接地

网友D:
飘过~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5555我最可怜,从来都没有在现场搞过任何仪器,还要出去充N人,每次都怕得要死,只有把各个资料看了又看。。。

网友E:
一定注意正负极

网友F:
to:tgpgy
你的导线选错了,谁给你推荐的,热电偶的连接必须使用补偿导线,而且还区分其分度号,严格来讲不可以用普通导线替代,否则将被干扰信号淹没。
最后一句解释好像有点问题,用普通导线替代测量有当地气温的误差。使用补偿导线是把热电偶的冷端(自由端)延伸到温度比较稳定的控制室内,连接到仪表端子上,作用只是延长热电极。

网友G:
热电偶的导线必须使用补偿导线,而且有分度号的要求,正负要求也非常严格.

网友H:
TO YONGMEI:
准确的说 在无备用且不是关键的场合 使用电缆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可以作一个测试 温度范围:300~1000 使用电缆和补偿导线的温度 相差最大为15 一般在10左右

网友I:
把两根导线分别接正负接线柱上,屏蔽接地.就可以了.导线一定要分出正负

网友J:
如果分不清楚正负,就直接接上去,看实际温度,如果加热的时候温度反而往下走,就说明你接反了
如果不明白 可以给我来电话,我帮你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工:13632808102
www.pan-globe.cn

网友K:
先分清楚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7145 :量一下电阻:标准热电阻,在 50、100、1000 几个数值,热电偶只有不到 1 欧姆。

网友L:
加热的时候温度是往下走吗?你的意思是说,接线反了,那它输出的信号值也就是反的?真有趣。我只知道,如果线接反了,那它的输出指示值比正常值要低许多。不可能出现加热的时候温度反而往下走的情况。

网友K:
可能出现加热的时候温度反而往下走的情况。

网友L:
惭愧惭愧

网友K:
呵呵。。。。想通了?
没有关系,直面差误,大丈夫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交流中明确!

网友L:
真是个好版主。

网友M(2008-05-09):
1先分清楚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2标准热电阻,在 50、100、1000 几个数值,热电偶只有不到 1 欧姆。3搞清楚分度号,仪表内对应设置. 4 分清正负,接反后加温时温度下降......

网友N(2008-11-14):
学习,很多地方还是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