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6ES7 故障F006/F028

楼主(2006-06-15):
我公司一连退线,几十台炉辊电机.最近出现怪事,只要一合闸有几台就报F006,查电压,面板显示电压和实际电压有差异(可也不算大).就怀疑变频器主板坏.换了二只新的就不报了.可是过了几天,故障又出现了F028,其中有换上去的一只也报了.这问题想不通了.直流电压在540_580左右.各位大侠请教了.

以下是对《6ES7 故障F006/F028》的回复:
共有4人回复 分页: 1
 阿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7 12:53:00
    请问题你们经常性的停电吗

 郝文学: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7 13:05:00
    公母线吗?

 cai吴: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0 8:22:00
    不停电的啊,006和028都是先在运行中报出来的,最后只要一合闸就会自动跳出.母线电压正常个啊!就是540-580V

 hzzhee: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0 17:07:00
    直流电压必须大于540V,如果一上电就报F006,是取样电阻有坏的,如果是运行中报F006,查母线电压,母线电压必须大于540V,
 今天又报了F006,只要一合闸以前换过的第一个就报F006,等运行一会,别的几个也报F006。这事晕了,这些变频器也就今年安装的啊。直流电压是有低于540V时。不过报错时看是超过540的啊!这事越来越晕了。

楼主:
 怎么就没人回的啊,哎。。。。

网友A:
我知道有位高手专门受过SIEMENS变频器培训.南京广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的许工(13952522001),你可以请教他.

楼主:
谢谢了哦,总算有人回答我了.我有空打电话问问.
过电压跳闸,主要原因有:
 1)电源电压过高
 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
 3)降速过程中,再生制动的放电单元工作不理想
        a.来不及放电,应增加外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
        b.放电支路发生故障,实际并不放电
那故障一会有一会无的.到底是何种原因呢,哎....

网友B:
楼上朋友,西门子6SE70变频器的配件,我们公司有许多全新的,如电源板6SE7038-6GL84-1JA1等.也可维修机器,一般故障当天可以修复,有需要可以联系:魏掌龙013757388502

网友C(2007-03-15):
F028有点可怕。把F028的那台逆变器换下吧

网友D(2009-10-26):
6 SE7032-1EG60显示F006故障,用万用表测直流母排电压才550这样,参数也重新设置了还是没得什么办呢?

网友E: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部分可能有问题,换块电源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