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请高手帮忙,Citect和SLC5/04怎么进行通讯设置!!急急急!!!

楼主(2006-06-15):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SLC5/04 它经过1761-NET-ENI连接到以太网上,我想让Citect通过以太网驱动来和SLC5/04进行通讯,以实现上位监控,但我不知道在Citect的驱动设置中,选择哪种驱动,它在和SLC系列以太网通讯驱动中,有两种:一是Ethernet (TCP/IP),另一种是Ethernet+AB Interchange software!!!还请高手指点,我真的需要帮忙!!!

网友A:
我已回复邮件,请问收到了吗?

网友B(2006-09-11):
我想应该用Ethernet (TCP/IP),的,我做的CITECT与泓格的控制器连接也用的是这个,只要设上IP地址,再从通讯上做出来就行了

网友C:
无论通讯用什么
RSLINX都转成OPC SERVER.
理论上任何SCADA都可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