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和西门子的系统可以互通吗?

楼主(2006-06-15):
本公司有两套DCS系统,是欧陆的,准备新上一套西门子的系统(PCS7),请问两者可以互通吗?请高手指点最简单的办法,因为在值长办公室只有一台微机,想两个系统都看,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的,如果协议不通也不要紧.可以要欧陆提供开放规约.由西门子编写串口协议就可以.
呵呵,如果还有问题,可以使用我的系统,我的能够识别100多种的协议.
具体问题可以加我:QQ78779473

网友B: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欧陆的哪套系统?
T940X还是新的T2550,还是老的T103?

网友C(2007-01-10):
用OPC接口可以互通,DCS通常都有OPC接口的。

网友C:
不过楼主说值长办公室只有一台微机,
如果欧陆和PCS7两套DCS系统的监控计算机是在别的办公室了,如果具备局域网的话,
那么值长办公室这台微机运行1套第三方软件,用OPC接口来获得2套DCS的数据,根据需要可以做总的监控画面及分析曲线报表。
这样比较可靠,不会因为这台微机故障而影响到DCS系统。
当然网络安全要加强,否则感染病毒就遭了 呵呵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PCS7的操作员站 (WinCC)
通过OPC 接口(LINOPC)访问欧陆DCS.

即以PCS7的操作员为主,
通过OPC 通讯接口去连接欧陆.

这样是最简单的.

网友D(2007-07-19):
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谢谢各位了!能说的详细点吗?或者还有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