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哪种最合适?

楼主(2006-06-15):
本公司原来的值班室有一个常规的仪表盘,有二十块左右的常规仪表,现在想撤销这个值班室,用数据采集系统把这个数据传到新的控制室,请问高手哪种方法最省工啊?价格高一点也可以。谢谢。

网友A:
看看我们的data station plus ,
Protocol Conversion Feature Converts Numerous Protocols Simultaneously
CompactFlash ® Slot Allows Process Data to be Logged Directly to CSV Files
Virtual HMI Offers Built-in PC-based SCADA Functionality
Webserver Provides Worldwide Access To Data Logs And Virtual HMI
Extensive Built-in Driver List Allows Easy Data Mapping to PLCs, PCs, and SCADA Systems
Alarm Notifications can be sent via Email or Text Messages
10 Base-T/100 Base-TX Ethernet Connection Can Connect To An Unlimited Number Of Devices Via Four Protocols Simultaneously

网友A:
采用通讯的方式,数据站就能满足要求。如果直接采集电流/电压信号,那就用超级模块(数据站的另外一种功能模块,尺寸大小,外形一模一样),功能如下:

美国红狮推出的新型智能、模块化的PID控制器,连续两年获得了美国《控制与设计》杂志读者投票最受欢迎奖。该模块特点如下:
  主模块下扩展16个功能模块,主模块起到通讯和数据备份功能,功能模块品种丰富,可按需要选择。
标准主模块具有:RS232/RS485通讯口,以及以太网接口;超级主模块不仅具有标准模块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虚拟的人机界面功能,数据记录功能(配CF卡插槽),通讯接口以及编程口同第三代人机界面。
  ·只需几分钟,而非几小时就能用Red Lion 的模块建立PID控制系统
  ·独立于PLC之外的精确,强大PID控制器
  ·点击拖动预置的各型号PLC驱动程序,即可实现其和PLC之间的通讯,而不用另编协议
  ·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模块:单路PID,双路PID,TC,RTD,电流,电压,以及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基于windows的 软件,快速方便地设置参数
  ·提供RS232,RS422/485,和TCP/IP 以太网接口
  ·更换时,即插式模块,主机能自动识别
  ·增加PID回路时,仅需增加模块
  ·DIN 导轨安装
021-54807896/13370269729

网友A:
不用客气。如果你愿意选用我们的产品,该说声谢谢的是我们。
资料可在红狮的网站下载,或者你来信/来电,我寄给你或e-mail 给你。

E-mail:redlion126@126.com
QQ:329360862
MSN:shihonglai@hotmail.com
SKYPE:letsgo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