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DCS

楼主(2006-06-15):
我想知道新华P600有哪些优点,特点?他的A,B,C三网分别是什么功能?

网友A:
A网,B网为冗余的实时数据网,整个系统的所有节点(控制器Z站,HMI站)都挂在上面,无需处理数据的服务器.C网为信息网主要是文件的传送等.TISNETP600,XDC800系统结构紧凑,软件使用方便实用.针对电力以外的过程控制在软件及硬件中在原来的DCS基础上增加许多功能.因此该系统能适用于各种行业的过程控制.

楼主:
哦,我知道了.不过关于新华和浙大和利时他们比起来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能讲下吗?

网友B:
1、A、B网为实时数据网,用于过程控制;C网为工业以态网,主要用于上位机通讯(数据拷贝、文件备份等)。
2、P-600组态设计与XDPS-400基本相同,但硬件不同。
3、新华的系统在线下修改比浙大和利时的好,浙大不支持单点下装,和利时程序量较大时在线下装会死机的,这方面新华的系统好一些。
4、新华上下层网都采用工业以太网,浙大上层为工业以太网下,和利时上层为工业以太网下层为PROFEDBUS。

楼主:
新华讲他的上层为DCS下层为PLC,其具体优点在哪里?
新华下层采用工业以太网,而具我所知西门子,和利时等都采用PROFEBUS-DP两者之间都什么区别?

网友A:
有些东西不能枉评,和利时人机接口及各个控制器的实时数据交换要通过数据服务器,这应该是一个瓶颈.新华系统(人机接口站,控制器站)在网上都是对等的无数据服务器.软件上新华完全图行化组态实时修改即改即得非常方便,修改完成后付控的控制器只要将主控制器的数据考贝一下就成了.而和利时,浙大中控都要对修改的组态要编译及下装,在实时情况下比较复杂,特别是设备在运行时如要修改逻辑等估计就不太敢改了,其它不敢枉评.我用过新华的设备.

网友A:
dcs控制器的回路响应时间一般要大于50毫秒以上(开关量)100以上(模拟量)因此对要求快速响应的回路毫秒级的应在下层I/O中完成.如能这样就可以做到像PLC快速响应的优点了.实时数据通过I/O通讯控制模件由以太网送到控制器站.以太网的通讯速度是恒定的.PROFIBUS-DP上面节点很少时12MHZ,随着带的I/O数量增加其通讯速度很快就下降如安和利时的常规I/O配置只有几百K通讯速度了.因次他的通讯速度是不定的.

网友C:
新华集团经过20年的发展,不仅实现了火电厂DCS系统的国产化、产业化(全球最大的DEH生产商),而且在石油、化工、冶金、建材、造纸、环保等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4年集团销售额为9.1亿元人民币,2005 年销售额为12.8 亿元人民币。集团人均产值、生产规模、自动控制设备制造能力、工程服务能力已达到国外同行业的先进水平。

新华集团做火电厂自动控制起家,承接的火电厂自动控制工程一次次填补国内空白,因其硬件可靠稳定、软件功能强大而在市场上享有盛誉。火电厂对自动控制系统的要求要比其他行业对自动控制系统的要求都苛刻。事实证明,有实力做好火电厂自动控制系统的公司,也有实力做好其它项目的监控系统。目前,新华集团已有几百套自控系统在石油、化工、冶金、建材、造纸、环保等行业得到了应用。

新华组态软件具有强大的算法功能模块,如顺控步序模块、模糊控制模块、设备驱动级控制模块、带前馈的PID模块、模拟量/开关量打包模块等等等各种专用模块,经过了10多年的不断补充、完善及多年运行考验,现已成为用户广泛认可的最成熟的软件之一。2004年新华集团被评为“中国独立软件开发企业最大规模前30家企业”。

详细请登录www.xinhuagroup.com新华集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