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YJV电缆规格的区分

楼主(2006-06-15):
工厂设备负载为277KW综合考虑后电缆选型为YJV-2X(4X240+1X120)如考虑载流量相同.可否用9X150单芯.请教单芯电缆和多芯电缆发热是否一致.还是放大一级9X185合适!谢谢

网友A:
多芯电缆的发热要比单芯要严重些。我250KW的电机选的是单芯240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