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能在“烟草机械”发表文章?

楼主(2006-06-15):
我怎么能在“烟草机械”发表文章?我不知道怎么选择“发表于----”的选项。请指教!

网友A:
选择"发表于"---选择"行业论坛",然后下面会出现行业论坛的分论坛,如下图
此功能是通过java实现的,如果你的IE设置不支持java可能会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