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QJ71C24N-R4串行通讯

楼主(2006-06-15):
目前使用三菱QJ71C24N-R4进行三菱Q系列PLC与OMRON E5ZN温控模块串行通讯,使用无顺序协议,程序初始化及用户帧设定均正常,使用用户帧发送接收数据时串行通讯模块及程序无异常,但接收数据与发送数据一样,请求高手指教!网络为串行通讯模块:外部设备=1:n方式!

网友A:
RKC 相关我有应用

网友B:
可以提供程序?

网友C:
有谁有例子可以发点案例上来

网友D(2007-02-26):
因为三菱的QJ71C24N(-R4)模块使用2线制485方式时SDA-RDA,SDB-RDB是短接的,所以模块总是先收到发出去的数据。写程序时必须先将发送的数据接受掉,然后才是从其他设备返回的数据。

网友E(2007-05-06):
请问:QJ71C24N-R4我用它连接HMI 是否需要编写程序?还是就是设置好可以了。

网友F:
不用编程与上位机连接,只要设置智能开关就好了

网友F:
你是怎样设置的串口,是一个用来收数据,一个用来发还是一个口收发都有了,我用过与秤重表头1对一通讯,不知道你的是怎么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