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有谁知道标识为OK11的三极管是怎样的三极管,有没有替代品?

楼主(2006-06-15):
各位大虾:
请问你们有谁知道东元变频器型号为JNTMBGBB0002AZSU 1.5KW,在开关电源板上有一个标号为Q2的三极管型号是多少,有替代的吗?还有也是东元变频器板子上有一个型号为OK11的三极管,查不到资料,有那位高人晓的用什么三极管替代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兄弟,我知道Q3可以用MMBC1321Q3代替。但Q2不知道,你买个这管子,再找板上好的q2测放大倍数。看是否差不多?这样可以应付一些问题。
好像贴片的比较难找,但听说有书卖,就是很贵。要是某个维修联盟合作买一本就好了!

网友B:
广东东莞华兴机电对你的提示、三极管Q2应该是C2721
、如果 是贴片的也可用此管代换、另外你那OK11型号准确吗?是贴片的吗?我用世界最新最全的 电子元件手册都没查到有此种型号、只有O11的贴片型号可用SO2369R代替。我现有世界最 新最全的电子元件手册出售、三百块一套
电话:0769/85963708 联系人:黄工

网友C(2007-07-13):
哪位高手知道标注为3D-的贴片三极管吗?请回复到我的邮箱中:lxtlrj@126.com 十分感谢!

网友D:
提供贴片元件代码下载http://www.quick-sine.com/cn/showsc.asp?lanmuid=0&id=51

网友E:
Q2/2SC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