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FX2N与变频器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6-06-15):
各位工程师,我一直在三菱FX2NPLC与三菱变频器FR-S520SE之间用FX2N-485D通讯来控制没突破。 我想达到目的是通过通信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加速减速,最好能使用触摸屏写入频率。不知有谁搞过这方面的?能不能发个程序参考一下?:TIANJUNLUPING@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A:
曾经三菱官网发布过此样例程序
我看到后特别留心把这个网页复制下来了
下载地址:
http://ymmfa.com/4PVF.rar
其他资料下载:
http://ymmfa.com
S520SE变频器使用手册-<详细篇>
http://61.132.255.217/wangt/2S500XX.rar

楼主:
我曾经拿来试过,但是变频器没有动?我想这里有那么多高手,能不能有谁用过的程序,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B:
Schneider的TWIDO PLC加 TWD485BD通讯卡与Schneider ATV31变频器MODBUS通讯很容易实现以上功能,TWIDO软件中有变频器的驱动宏。

网友C:
FX2N-48MR FX2N-48MT FX2N-48ER FX2N-80MT FX2N-128MR FX2N-16EX FX0N-3A FX2-48MR FX2-80MR FX1N-40MR FX0N-40MR
FX2N-48MR 2000元全新!批发,佛山恒众机电!075782892693,13542544786

网友D(2007-04-22):
是的,通过通讯宏,直接用报文一个指令,另注意MODBUS协议就可以了,应该不难的,我最近搞了个,还好,成功了!感觉还好的.

网友E:
最好用FX3U或FX2N+EEPROM-E1
有专用指令,我用过,例程不好用
HYX139913@YAHOO.COM

网友F:
我曾经拿来也试过,但是变频器没有动。

网友G:
工控维修QQ群:36875135快加入吧!

网友H:
以前用三菱的PLC控制松下的变频器,不用经过通信,也基本上能实现你的功能要求。

网友I:
我刚做了一个FX1N和FR-A700的通讯,成功了。有需要可联系我,linyqiqpl@163.com

网友J(2007-11-29):
学习拉、`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