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三相交流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6-06-15):
我实现的内容很简单!
用单片机实现对一个水泵的控制!,水泵是380V交流三相电机,不存在正反转的问题!,是用继电器控制好还是可控硅好?都要用到什么器件,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如果是我,我就用交流接触器。虽然固态继电器没有火花,但是固态继电器的短路保护却是麻烦事情。再者,只要做好了滤波和抗干扰,交流接触器引起的干扰也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是为什么固态继电器被描述为具有诸多优点,但却没有替代接触器的原因

网友C:
    我同意用交流接触器,看看大家平常的用法就知道!

网友D:
我一般使用交流接触器,固态继电器一般用在象加热控制方面。

网友E(2006-08-01):
简单的要求就用继电器控制好

网友F:
用交流接触器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G:
交流接触器

网友H:
固态继电器一般不用于电机这样的电感性负载。

网友I:
使有接触器控制最好

网友J:
交流接触器好!隔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