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空调求助

楼主(2006-06-15):
    我维修了一台5匹的空调,故障是吸气管(低压管)结霜室内机蒸发器接冰,用表测量开机压力不足50,关机压力不足100,症状应该是缺氟吧,可是加了氟压力一点也没长,依然是接霜接冰.现在我怀疑是不是管路有堵的地方,更换四通伐能不能排除故障,请各位师傅帮忙指点以下.

楼主:
   帮帮忙呀

网友A:
应该是管路不畅.不好多说,靠经验

楼主:
毕工请您说以下您的意见,用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换四通伐管用吗,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B:
找《家电维修》技术论坛

http://www.jdwxmagazine.com/mybbs/forumdisplay.php?fid=163

楼主:
   各位前辈,各位同行给点意见呀,帮帮小弟呀.

网友C:
仔细查下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