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方案讨论,,,

楼主(2006-06-15):
我们公司有数十台压机,每天生产数万件产品,压机由PLC控制,S7-200 现老板要求能自动统计产品数量,,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案么,主要要求是在PLC取信号,我的想法是将PLC组成网络,采集数据,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呀,

网友A:
你可以用一个软件来统计PLC完成动作状态的次数。

楼主:
直接用第一个PLC信号输出到第二个输入,然后第二个输出到第三个输入,,N个,,,,,至最后一个计数,绝对省钱.

网友B:
要那么的复杂吗?
请教你是一个S7-200控制全部的压机吗?应该不会吧!
你把压机完成产品的那个最终的一个动作状态输出到一个计数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方法很多,如果资金足够的话,可以加EM277组PROFIBUS,用上位机解决;如果减少硬件成本,也可以采用200自由口通讯,再从其中一个作累计。楼上的老兄说得也行,确实是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多费点电缆

楼主:
直接用第一个PLC信号输出到第二个输入,然后第二PLC输出到第三个PLC的士输入,,N个,,,,,至最后一个计数,绝对省钱.

网友D: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用200的自由口组网,上位机监控所有PLC,技术要求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