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空线线径选择

楼主(2006-06-15):
公司利用现有的线杆,为两台冷冻机拉一条专线(三相四线制),距离200米,总容量200kw,请教架空电线选择型号,线径和价格.目前铜价高涨,能省就省点吧.多谢指教.

网友A:
用3*185+1*95的铝线。

楼主:
谢了.实测电机2台总电流130A,单台电机电源线原先使用3x35+16电缆,请问架空线最小选多少/

网友B:
2台电流一共才130A???带负载了吗?如果带负载了,干吗用那么大功率的??怀疑中,所以赞成用3*185+1*95铝线。如果真是你说的一共才130A,可以采用3*70+1*35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