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机往返开停的电路

楼主(2006-06-15):
师傅们,能提供一个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机反复开停的电路吗?小弟先谢了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我没有画图软件,没法给你发到论坛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了?老大

网友B:
我也没画图软件,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C:
一个开关.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接触器就可以.很简单.

网友D:
应该不难呀

网友E:
SA1:停止,SA2开启,时间继电器SJ1设定的时间为运行的时间,时间继电器SJ2设定的时间为停止的时间.

网友F:
这个没有什么难的呀?但你又没有说周期是多少

网友G(2007-11-07):
工作台自动往返控制电路
要求
1 工作台由电机M拖动从A点启动运行到B点,延时停留10秒返回到A点。再从A点自动启动经过B点到达C点,在C点延时停留10秒返回到A点停止。
2 工作台在任意处都可以按按钮开关控制工作台往相应的方向运动。

网友H:
工作台自动往返控制电路
要求
1 工作台由电机M拖动从A点启动运行到B点,延时停留10秒返回到A点。再从A点自动启动经过B点到达C点,在C点延时停留10秒返回到A点停止。
2 工作台在任意处都可以按按钮开关控制工作台往相应的方向运动。
麻烦那位大师帮我设计一下。谢谢

网友I:
楼上的没提具体电器元件选用要求,我画了一个电路图,不知是否符合?

网友J:
应该可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