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位置控制

楼主(2006-06-16):
请问各位前辈,伺服位置模式下的电子齿轮怎么设置,以及对应所发的脉冲应该是多少?谢谢了!

-------------------------------------------------------------------------------
 脉冲数:Y 表示控制器发多少脉冲电机转多少圈(不考虑倍频,代表编码器的线数)
如果上位机给出的脉冲频率是X,则相当于F(频率指令)
F=N*P(1-S)/120=X*60*P(1-S)/(Y*120)=X*P(1-S)/(Y*2)
P:马达级数  S:电机滑差率(同步转速/电机标称额定转速)
X:脉冲指令频率
(1-s)可以标称为1,尤其对于同步马达,S可以认为不存在

根据ENCODER线数及安装位置不同,引起的速比而定
即:电机转动一圈,PG卡能接收多少脉冲,另,可以通过电子齿轮调整每个脉冲信号对应的转速

例:50HZ=X*4/(1024*2)
X=50*1024*2/4=25K

刘岩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6 13:45:00
    电子齿轮用来设置电机(驱动器)收到多少个脉冲转一圈

-------------------------------------------------------------------------------

假如我想每发十个脉冲就让电机转一圈。

齿轮的传动比是2:1(电机转两圈螺杆转一圈)以及螺杆的导程10mm,还有编码器的分辨率131072P/REV。

我想传动比啊、导程这些是我的plc或者别的上位机该考虑的东西!编码器的分辨率它应该是独立工作的啊?

网友A:
对,资料里有。

网友B(2006-08-03):
呵呵,看来我也要去看看了

网友C:
假如我想每发十个脉冲就让电机转一圈。编码器的分辨率131072P/REV。
就是说你要用十个脉冲达到发出131072个脉冲的效果。
可想而知倍率是多少。
与传动比,螺距无关。

网友D:
与传动比,螺距有关是因为已经算到了工位或刀具的实际进给量了

网友E:
你怎么不想1个脉冲电机转一转哪?那不是更简单。

楼主:
多谢各位了。现在已经弄清楚了。

但是定位单元发脉冲和直接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F:
原则上没有区别,实际上,定位模块的脉冲频率、加、减速过程不受PLC周期的影响,比较好调整、控制

网友G(2006-09-21):
问题好像很深啊,不过好像各家的手册里面都对这个有详细的解释,仔细看看就能理解的。

网友H:
看看资料,与传动比,螺距有关

网友I(2006-11-29):
同意小白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