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谁有搞过注塑机的来讨论下(干扰问题)

楼主(2006-06-16):
注塑机的干扰好象一直都是比较麻烦的问题,前几个有个小项目是搞个自动的塑料模具,装到注塑机上去后,一开机PLC就被干扰,后来伺服电机也运行异常,无论如何做屏蔽都无法彻底解决。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有没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A:
系统中有变频器吧,最好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电抗器。做好系统接地,减少干扰。

网友B:
干扰好象一直都是比较麻烦的问题
干扰问题很复杂
通过线路会干扰,通过空间也会干扰,接地不好也会干扰
通常的方法不外乎
滤波,屏蔽和接地
隔离
论坛上有一位叫
笨鸟慢飞
的大虾,对这方面经验很丰富
您可以请教一下他

网友C:
请检查系统接替是否良好;检测谐波含量是否过大
滤波,屏蔽、接地

网友D:
各位,说点实质性的东西,你们说的那些,都是正常的思路,没必要再说了,

网友E:
他們說的是事實 很多事情本來就沒那麼複雜 但誰有儀器去檢驗 誰又真正用對產品 大家知道要接地 可是有效接地 誰去測試過 大家都知道用屏蔽線 可是屏蔽線有很多規格 價格從幾塊錢到幾百塊 你又如何去選擇
沒有痛過怎知道這學問大 最可憐是已經在痛但不知原因多有人在

网友F:
个人感觉,干扰严重,屏蔽线的选型特别重要。国外的注塑机做的很好,屏蔽线用的很专业,国内的机子好象就怎么注意。特别是模拟量传输的电缆 尤其。。。。

网友E:
這次我到北京參展 臨時作一份"有效接地抑制干擾步驟三"資料 引起一些客戶重視迴響 有興趣索取可發給我 hanbird@panlin.com

网友G:
笨鸟慢飞果然是大侠!其实干扰说来说去就那么几种——辐射干扰、传导干扰。干扰作用的三要素也无非干扰源、干扰途径、受扰对象。三者中去掉任何一个,干扰就被解除了。所以大家唯一能做的恐怕也就是说这些大道理,真正解决问题的还得是你自己。好好检查一下吧。
首先看看你的屏蔽是否合格,受扰设备是否被整体屏蔽了,信号是否被屏蔽了,屏蔽是否可靠接地了。如果这都没有效果,那么干扰可能来自于传导。重点检查你的电源和一切可能的电气连接!电源上可以加电源滤波器试试

楼主:
笨鸟能不能发份资料给我?gute_jwt@sina.com

网友D:
关于干扰电子尺,压力流量电流,以及温度等的干扰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我都碰到过,都已一一解决,关键是对症下药,就是要通过不同的方法找到干扰是从何而起,然后再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就楼上有人说加滤波器的办法而言,其实不同的人接法也不同,本来加上滤波器就能解决问题,可是如果接法不当,就会适得其反。前不久我就遇到过类似问题,我告诉对方如何去接,可是他就是说不行,结果我过去一看,接法错误,我重新接过,问题解决。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遇到这类问题,要多种测试,对结果进行分析,再采取相对应的方法加以解决,是要加滤波器还是采取隔离等等的办法。从我手中经过的注塑机不下1000台,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问题也遇到过很多,但都能解决,关键是要学会利用最基本的电气常识对所出现的现象加以分析,还要多动手,想到的方法就要去试,问题总会解决!

网友F:
胡工,说的极是,对症下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他的只能是个指导作用

网友H:
笨鸟先飞大侠,能给我一份吗? chenzh_70@tom.com,
谢谢了先!

网友I:
考虑一下液压引起的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