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资深工厂电气设计师

楼主(2006-06-16):
我有个外国同行电气工程师,非要建议在车间照明配电柜里装三相插座,他的原话是I suggest to put the groups for the 400V sockets in the production area in the ALcf cabinets.他的放三相插座的用意也为了预留一些三相电器工具的使用,我跟他解释过好几次了,我说三相插座放在车间的动力配电柜就好了,照明配电柜本来空间可能就小,又是三相插座。我的概念就是在车间动力配电柜里预留一些空气开关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放三相插座!可我这位同行怎么老是要坚持他的意见?!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对厂房电气还不是太了解!希望大家给点好的建议!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建议安装的三相插座是16A和32A,那这种规格的插座最大能带多少KW的三相设备呢?大家有实际经验没有?理论上32A是不是1.732x0.4KVx32A=22KW????

网友A:
加了比较方便。
一些临时的小功率设备,使用很方便。
不过,我这照明和配电也是分开的。

32a,15kw就已经很夸张了吧。少了功率因数。
还得考虑是否三相平衡。

三相插座往往是四脚的,零和地没得分开阿!

网友B:
另外三相对于某些设备来说还需要考虑相序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在那里可以找到 相关的规定呢?!照明配电箱里到底能不能安装三相插座呢,我认为还是在动力配电箱里留一点空开就可以,到时用电设备直接往上接就OK了!不用装什么三相插座吧!

网友C:
从表面上看你的想法是有一定道理.做为电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外方同行的想法可能是:安装三相插座的目的是;为车间临时电气设备用电提供电源.可临时用电设备的容量,运行方式又不确定.如果临时用电设备接在动力柜上,可能会影响动力柜所带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
其实按车间面积的大小应该装2-3个临时用电插座箱,电源可以从照明柜取.一定要加装漏电开关和接地线.

网友D:
不支持老外做法
1)车间临时电气设备用电提供电源可从动力柜取,动力柜都有预留的,不会影响动力柜所带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
2)如果电气设备用电从照明配电柜取,容易造成混乱,影响安全,而且照明一般都带漏电开关,容易引起跳闸。
3)影响照明电质量,照明电一般还供电脑等电子设备用电,有动力设备会影响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但是志文说的“照明一般会带漏电开关”,纠正一下,一般车间只有插座会带漏电开关的,我们车间会放好几个动力柜,为车间临时电气设备用电提供电源应该是方便的,在动力柜里装插座的话,应该在其前面装上漏电保护开关吧,这样会比较安全,万一相序不对的话,也可以在漏电保护开关处换相的!老外的意思是把三相插座装在车间照明配电柜里面,但是那种照明柜本来空间就不大的,我还是会建议他改变想法的!
楼上志文,是不是汪志文啊?????说不定我们以前还是同事呢!

网友E:
支持一下流氓海豚,如果你的哪个同行坚持的话,就在车间装一个电插座箱,箱内多装几个插座,但每个插座装一个漏电开关,很方便.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志文2006在 2006-6-16 16:36:00 发表的内容:
  不支持老外做法
1)车间临时电气设备用电提供电源可从动力柜取,动力柜都有预留的,不会影响动力柜所带…
--------------------------------------------------------------------------------------------
支持.

网友G(2006-08-26):
建议另外安装,不和照明混在一起,这样容易混淆,我以前出现过这样的事故,是在希望集团的时候,最后导致车间的单相电器设备全部烧毁!!!!

网友H:
不支持老外做法,因为三相用电设备大多要求考虑相序,用插座换相不方便,临时用电接线也不方便.最好是动力箱留一些备用三相空开,照明电箱可以装一个单相插座.这个单相插座很有必要,做过水电安装或维修的深有体会.

网友I:
不支持老外做法,即使三相电器工具的使用也很少使用三相插头,留着用处也不大.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的意见!我将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我的同行了!

网友J:
请在照明电柜里面各留一个三相,二相,及二、三眼模具化插就行了。我一般都是这样的。比较方便日常使用。

网友K:
一般国内车间的照明柜附近都会安装一个名为“电焊葙”的配电柜,使用漏电开关,给一些临时使用的设备提供电源。所以没必要在照明柜里面增加插座。

网友L(2010-06-17):
见意增加检修电源箱,一般照明箱为PZ30小箱,可以装单相两孔或三孔插座,(导轨式的)但是这样的柜子是不能装下动力三相的插座的.而且照明不要和检修混用,这样会很麻烦,而且没法计量.想想二台电焊机用的时候,安装三个单相电度表,电度表会有什么结果呢?做一下试验你就知道了.亲.

网友M: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可以加装,方便自己日常的维护检修工作。毕竟老外只是临时的在你们公司。日后的维护保养工作还是需要你们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