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机和S7300的连接

楼主(2006-06-16):
最近老板给了一个项目,总线这一块不是太懂,希望给为高手帮忙.
该项目网络配置是这样的一台工控机,一个S7-300(CPU 314-2DP),四个s7-200(带em277)
问题是这样的,老板说是用profibus-dp,
那只能是把s7-300作为主站,四个s7-300作为从站,从站之间不交换数据,只和s7300交换数据.现在是通过工控机(wincc组态)控制s7-300,我的想法是工控机和s7-300通过MPI通讯,(问提是MPI的速度才19.2K)太慢了,老板说工控机和S7_300之间也通过profibus-dp通讯,这能成吗?那我又应该怎么组态了?
  希望各位高手,大哥大姐指点,不然小弟饭碗不保了.

网友A:
是可以实现,在工控机上装CP5611卡,安装WINCC软件,在通讯方式选择时使用PROFIBUS即可,找本WINCC的使用说明书看看。

网友B:
我的也差不多,是上位机监控三台S7-300。用的也是profibus-DP的。还没完全搞明白

网友C:
这是最常用的方式,大胆用就是

网友D:
也可以用pc适配器代替cp5611.

网友E(2006-08-09):
profibus和mpi只是上层协议不同,可以实现的

网友F(2006-09-08):
真的是很简单么?小弟在学习中,请各位大哥们请教!

网友G:
mpi也可以很快的.

网友H:
工控机和S7_300之间也可以通过profibus-dp通讯

网友I:
安装CP5611卡,安装NET,组建OPC,在OPC配置中与300建立好连接

网友J(2007-01-13):
工控机上安装5611网卡,打开WinCC,在变量管理中建立s7连接,设置PLC机架号、CPU槽位等参数,应该可以了吧。Dp网应该比MPI网好用吧,PLC之间MPI网很难用的,已经很少使用了吧。
用以太网应该更好吧!

网友K(2007-09-10):
我也使用的是5611卡,这玩意插到研华工控机挺困难的

不会,学习!

网友:
楼上CP5611就是专用于工控机的,有什么困难!

网友L:
上位机不一定非得选工控机吧,一般PC都行,最好是大公司的品牌机,我们单位的操作站、编程站全是用的DELL的,感觉没啥问题,再说了,上位机有点问题,重启啥的,对PLC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M:
 赫优讯netLINK网关,可以将MPI转为以太网
直接插上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N:
要是用netLINK的话是不是还要在工控机上插一块以太网口的板卡。

网友O:
其实可以都通过MPI协议进行啊

网友M(2007-10-18):
要是用netLINK的话需要一块以太网卡,很便宜的几十块

网友P:
PC机安装CP5611,PC与300间采用S7协议通信,超简单!

网友Q(2007-11-22):
那工控机和cpu的电缆怎么接法?都接出还是都接入还是一进一出?

网友R:
看哪个是最后一个站,最后一个接进,中间的都是一进一出。记得最后一个终端电阻打到ON。

网友S(2007-12-26):
受教了,多谢楼上诸位的讲解啊。

网友T:
欧辰公司主要做西门子PLC的兼容产品,有s7-300的数字量模块,s7-200的数字量和模拟量,安装配件,总线产品等等。在工控网上可以看到深圳市欧辰的产品广告。
如果你已经是我们的客户或者对我们产品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向我们咨询,也可以加入欧辰客户交流群,群号码53286255。欢迎广大电气工程师采购工程师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