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与plc通信 怎么停止

楼主(2006-06-16):
台达plc与台达M型通信 怎样才能让变频器停止
MODWR K1 H2000 H1
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如果你的变频器通讯地址为01就是上面的程序,记住需要设置变频器的通讯格式与PLC的通讯格式一致,比如9600,7,E,1,ASCII

网友B:
好象是17H是停止的。我没有查说明,你查查看。

网友C(2006-07-29):
要是台达的ES,就不能用MODWR指令使M型变频器停此,而要用RS指令

网友D:
ES也行的,指今如下:
MODWR K1 H2000 H1

网友E:
台达PLC全系列都支持MODBUS便利指令,无需用RS指令。

网友F:
建议不要这么用,当系统通讯一旦发生故障,
你的变频器就停不下来了。可靠性较差。
我用过不好,后来改成端子控制了。

网友G(2006-09-01):
端子一旦发生故障,你的变频器就停不下来了——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周公一语直击要点!

网友H:
对,端子控制比较稳

网友I:
个人认为通讯没有端子控制稳

网友J(2006-11-04):
   同意张东的意见!!!

网友K:
个人认为还是段子控制可靠性高些

网友L:
通讯故障停不下来,端子故障自动停止
通讯好比是EST,端子就是OUT.能不能将通讯也设成OUT那样

网友M:
通讯受外界影响较大,端子要稳定得多

网友L:
试验发现PLC与PLC或变频器LINK时,数据写入寄存器交换控制运行。主站掉电或通讯故障寄存器数据保持不变,电机运转不停。为了避免以上现象发生,设定LINK启动,数据交换监控从站的每一个扫描,一旦通讯故障,从站清除寄存器或停止RUN。
PLC LINK启动,主站查找从站启动M1360—M1375=on。从站有没有查找主站的Mn装置?如果主站存在Mn=on  PLC  RUN。当主站丢失Mn=off  从站PLC清除寄存器或停止RUN使电机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