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板考核我,遇到的模拟量的问题题目,小弟是新手

楼主(2006-06-16):
差压变送器传入的电流信号转化为数字量与工程值711比较,输入的工程量范围是0到1000
用的是三菱FX2N

网友A:
这还不好比较?我对三菱的不熟,电流信号进来不就是数字量吗,还消转化吗

楼主:
近来的是4到20 之间的整数还是直接的工程量0到1000啊?

网友B:
不同型号的模拟量模块,虽然输入信号一样,但可能所对应的数字量值会不一样的,所以要看模拟量模块的手册。

网友C:
同一楼上的说法:首先你确认所选择的模拟量模块,如FX2N-4AD,那么如果你的差压变送器传入的电流信号为4-20MA,也就是,对应的工程量的值为0-1000,则经过A/D转换后,读取缓冲存储器中的数字量(注意这个数字量是A/D模块中的数字,并非你要的工程值),在通过转换即可了!
假设:输入的电流是10MA,那么读取到数字量就是4000/17*10(A/D模块中的数字量为0-4000),那么,工程量就是4000/17*10  /4!在运用比较指令与711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D:
  基本上同意guafa58的说法,可是在计算上有点毛病吧。用FX-2AD模块采集模拟量,如4~20mA电流对应的就是0-4000的数值。这样10mA电流对应的数值应该是4000/(20-4)然后再乘以(10-4),得出的应该是数值1500吧!

  东水无痕:AD模块采集的是模拟量输出的是数字量。举个例子用AD模块采集压力传感器的压力信号,你按照AD模块的接线说明把压力传感器接到AD模块后,如过AD模块与PLC是连接的话,就可以从PLC中把压力传感器采集压力信号对应的数值读出来,你在PLC中看到的是   0-1000之间的数值。

网友E:
以上都不对,4-20MA模拟量输到PLC就是6400---32000的数据,
应把输入的数据-6400再转为浮点数,再除25.6这才是0-1000浮点数据,再转为整数和工程值711进行COMP

网友D:
 俺是一电工:
      您说的是根据什么??我接触过FX-2AD模块,它的数值范围就是0-40000,您的计算公式是怎样得来得,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D:
大家到我的帖子上去看一看,发表自己的意见,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