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继电器的通断寿命?

楼主(2006-06-16):
   通断寿命一般是指在温度15~35℃、湿度25~75%RH下的寿命。通断寿命会因为线圈驱动电路、负荷种类、通断频率、通断相位、周围气氛等而不同,所以请在实际的设备上进行确认。

  特别是在如下所示的负荷情况下,需要引起注意。
    1)在交流负荷通断状态下,通断相位同步时 容易发生因触点移动导致的锁定和粘连。
    2)高频率地进行负荷通断时 触点通断时,高频率地通断发生电弧时,由于电弧能量 使空气中的N和O结合起来,生成HNO3,有时会使金属材料发生腐蚀。

应对策略:
   (1)加入电弧消弧电路
   (2)降低通断频率
   (3)降低周围环境的湿度等是十分有效的。

欢迎大家针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A:
不同意上述应对策略

1.如果需要添加消弧电路,不如直接用接触器,接触器自带灭弧室;
2.通断频率过高,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因为电磁式的受到触点运动时间限制;
3.环境的温度和湿度一般是难以改变的。可以加装防护罩来减少湿度,可以选择IP等级更高的来防层,可以选择线圈的绝缘等级高的来用到高温环境。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6-6-16 21:35:00 发表的内容:
  不同意上述应对策略

1.如果需要添加消弧电路,不如直接用接触器,接触器自带灭弧室;
2.通断频率…
--------------------------------------------------------------------------------------------
支持!

网友C:
 支持2、3楼。不能改变使用者的要求。楼主纯理论派了。

网友D:
传统的继电器应该被淘汰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何延长传统继电器的通断寿命”而不是如何替代传统继电器。

1:电弧消弧电路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电路,甚至就是一个续流二极管,而不是象接触器一样体积较大的灭弧室

2:主要指在没有必要频繁通断的场合要降低通断频率。当然必须频繁通断的场合用继电器是不合适的。

网友E:
如何延长传统继电器的通断寿命,我以为:
1、继电器质量要好
2、触点负荷要合适
3、加灭弧电路(并电容等)
4、继电器的寿命有一个动作次数,所以通断频率当然越少用的时间就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