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6-16):
ABBacs800-2.2kw变频器在标量下正常,DTC下跳过流,请教是什么原因?(之前换过电流传感器)电机参数已设置好。另外,谁有电流传感器LAH25-NP,急需。

网友A:
根据以往维修的情况,有几种原因,加速时间调的过短,电流检测回路器件参数变异,可以在路用万用表,测试各个管脚的电阻,三个电流传感器的参数不一致,其中的某个是坏的.

网友A:
 根据以往维修的情况,有几种原因,加速时间调的过短,电流检测回路器件参数变异,可以在路用万用表,测试各个管脚的电阻,三个电流传感器的参数不一致,其中的某个是坏的.本人维修ABB变频器比较多。我们可以多多交流,专业维修各国变频器、直流調速器、觸摸屏、交直流伺服器、PLC、各种进口电路板卡、各种设备专用的操作面板。

网友A:
 根据以往维修的情况,有几种原因,加速时间调的过短,电流检测回路器件参数变异,可以在路用万用表,测试各个管脚的电阻,三个电流传感器的参数不一致,其中的某个是坏的.本人维修ABB变频器比较多。我们可以多多交流,专业维修各国变频器、直流調速器、觸摸屏、交直流伺服器、PLC、各种进口电路板卡、各种设备专用的操作面板。QQ:385357165

网友B(2009-07-11):
维修参数有吗,请提供一份,谢了。